手机画铜的问题

楼主(2012-11-20):
    手机上模块电路周围被gnd的铜给围起来了,这样的铜怎么画啊

网友:
    画死铜吧

网友:
    屏蔽罩,根据结构尺寸做个元件放进去就行了,特别注意开钢网。

网友A:
    做个开窗铜皮就可以了。

网友:
    做个开窗铜皮!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开窗铜皮就可以了。

    开窗铜皮怎么弄啊

网友(2013-03-19):
在solder mask层画2D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