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中画PCB板时板子的层数如何确定,求高人指教啊

楼主(2012-11-20):
16.3中画PCB板时板子的层数如何确定,以及过孔的大小怎么调整和设置啊,还有线宽,线间距,本人刚学,求高人指教啊

网友:
这个是要由你的走线密度还有阻抗控制决定的

网友:
走线层数要看BGA的深度,电源层则要看你对电源分割时的规划。。。。过孔大小的调整和设置是在约束管理器里的physical constraints中,线间距是在约束管理器的spacing constraints中,线宽你在走线命令的option中就能改,当然也可以在physical constraints中设置line width的min一栏,这些都是规则设置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