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 SH7058 原理图封装 该分为几个part 求指导

楼主(2012-11-20):
SH7058 原理图封装 该分为几个part  如何分配 求牛人指导

网友:
"SH7058 原理图封装 该分为几个part "1 b* p7 }3 ?. M
=> 這個應該跟圖紙設定的大小張,以及畫圖習慣有關係。沒有一定的標準。想要一個封裝就把256根管腳放進去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