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板,在校对时弹出有线没连上的错误,但又找不到哪里没连上

楼主(2012-11-20):
用9.3画的,所以低版本打不开

PZ4 V2.0 2012.11.20.rar

网友:
低版本的闪过

网友A:
又是21的大铜皮分配了GND
还要安全间距肿么那么多报错啊,这板子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21的大铜皮分配了GND
还要安全间距肿么那么多报错啊,这板子怎么做出来的

大神,可以详细说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可以详细说来吗

我来替大神说一下吧:就是您在颜色设置中打开21层,即top层的阻焊层,里面有块铜皮被设置了GND的属性,把这个属性改成None即可。

网友B:
改动这个属性要在DRC off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动这个属性要在DRC off的状态。

解决了,实在是万分感谢!!

网友C:
PADS 9.3是不是有很多BUG呀,一直都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DS 9.3是不是有很多BUG呀,一直都不敢用!!

    内容9.3的bug很少,而且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