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o如何删除整板的已经布好线的网络

楼主(2012-11-20):
请教各位大侠小弟初学,allego如何删除整板的已经布好线的网络

网友A:
1、选择删除命令;
2、在过滤器find中选中vias、clines,find中的其他选项不要选择;
3、框选整个板删除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选择删除命令;
2、在过滤器find中选中vias、clines,find中的其他选项不要选择;
3、框选整个板删除布 ...

好的 非常谢谢。再问一下不可以选中网络直接删除吗

网友:
    如果需要删除网络的话,直接删除net不就好了,删除的时候记得选上VIA,clines就好!而且必须将需要删除的网络所在的层别都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非常谢谢。再问一下不可以选中网络直接删除吗

可以的,达到一个目的有n种方法!

网友:
    allegro中好多功能都在find和option中,现已习惯选中命令后先看看find和option中的选项

网友:
    楼上正解啊 本题就可以find选net option选择cline或者via或者shape删除整版某个网络中的走线 过孔 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