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设计PCB时会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割开吗?

楼主(2012-11-20):
大家在设计PCB时会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割开吗?

网友A:
这个是要严格区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要严格区分开的

你这严格区分开是啥意思呢?  1、 只是把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摆放在不同区域且模拟信号只在模拟区内布线数字信号只在数字区域内布线?? 2、还是通过开槽的方式把地平面分开,但这样很多信号就会跨地分割平面了,对信号质量造成影响留下了潜在的危险,,我觉得还是第1种方法好些,但又不是每种情况下都能够做到这样,你觉得呢??

网友:
必须做到严格区分,对于一些控制线肯定需要跨分割的,对于调试影响不大!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39-1-1.html
最经典的回答,瞧瞧去……

网友B:
模数区域肯定要很清晰的区分开来,但地的处理一种是完全隔开,通过磁珠进行跨接,还有种做法是大部分地方区分开来,然后在某处留出个地方进行实行连接,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大部分模数不会相互干扰好还留出了回流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数区域肯定要很清晰的区分开来,但地的处理一种是完全隔开,通过磁珠进行跨接,还有种做法是大部分地方区 ...

如果进行分割,需要原理图设计时候就体现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数区域肯定要很清晰的区分开来,但地的处理一种是完全隔开,通过磁珠进行跨接,还有种做法是大部分地方区 ...

你说的意思就是在地层通过开槽的方式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划开?  我在有的资料上看到,说不用分开,只是把模拟电路部分和数字电路部分分区,模拟信号只在模拟区走线,数字信号只在数字区走线,这样它们之间就没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