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ptrace 2.3免费版有限制吗?

楼主(2012-11-20):
请教下diptrace 2.3免费版是不是有元件限制呢,我导入复杂的pads2005就会卡住不动,只能结束进程,请教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diptrace 2.3免费版 300 pin 有件限制(盡圖的時候)
但 asc 入就设有,如果你用只來出 3d 可以把pads 其他层删掉,只保留 top,bottom,top silk,bottom silk,另外pads export 2005.2 不要 2005.0

你看看这么大也沒問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ptrace 2.3免费版 300 pin 有件限制(盡圖的時候)
但 asc 入就设有,如果你用只來出 3d 可以把pads 其他层 ...

谢谢你的解答,但是PADS里好像无法删除层哦,另外我导出的ASC也是2005.2格式的哦……

网友:
    我也學習到了!
    請問diptrace 2.3免费版有30天的限制,這該如呵排除呢?

网友:
    免费版可从永远使用, 2.2 版我破解了(全功能)但是沒有 3d 輸出, 2.3 版保护好利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但是PADS里好像无法删除层哦,另外我导出的ASC也是2005.2格式的哦……

    注意这里否則就会卡住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ptrace 2.3免费版 300 pin 有件限制(盡圖的時候)
    但 asc 入就设有,如果你用只來出 3d 可以把pads 其他层 ...

很小的板子有时候导入也有问题,只有板框和几个丝印类东东西,请教下是不是PADS设置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里否則就会卡住不动

    照你这样的设置,导入后还是只有文字丝印和几块铜皮,其它元件没有,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呢,软件我用的是2.3免费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照你这样的设置,导入后还是只有文字丝印和几块铜皮,其它元件没有,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呢,软件我用的是 ...

可否给我板子,我試試,我也用的是2.3免费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给我板子,我試試,我也用的是2.3免费版

    请问你一般用什么联系呢?
QQ:251113054
SKY:quaid_wang

网友A:
    哈恰,qq msn 我都沒有 email tmlee@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恰,qq msn 我都沒有 email

已给你发邮件,请帮忙看看怎么解决,我用的是2.3 FREE,系统是WIN7 64

网友:
    ok我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