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量尺寸时能不能把单位也一起标上去??

楼主(2012-11-20):
听说没这个功能,我不死心,特地上来问问??谢谢!!

网友:
好像不行!

网友:
是尺寸标注吗?标不上的话你自己添加下字符就可以了

网友A:
V16.6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V16.6 可以

    抓個圖出來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16.6 可以

    请问在16.6里面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自己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吧!

    请问您是怎么搞出来的?我的版本是16.6.

楼主:
    太可悲了,要16.6才行

网友:
    这个非常好,只是我发现有个问题:如果同时用两种单位标注就会出现——显示的数值是正确的但是单位却是同一个。(我设置首要单位是MM次要单位是MIL),希望高手给个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