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spice仿真的不能用这个方法装hotfix

楼主(2012-11-21):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highlight=hotfix,16.5按这个方法装了2次033,我是装在D盘的,第二次甚至把系统还原成了没有allegro的干净系统,D盘作了格式化,但是都有问题:软件是能打开了,但是很多仿真选项都是灰色的,见图,我最后还是先装hotfix再破解的。

网友:
    的确,装完之后貌似还需要在某个文件中修改一下,之前搞过一回。

网友(2013-09-20):
    在不连网的机子上用上述方法进行升级好像没有问题,可以仿真,但是如果电脑联网,这个方法不能仿真。

网友:
    这有哪门子关联呀,系统重装了。D盘还格了

网友:
    记住单独把orSimSetup.dll拷贝出来不让pubkey处理,然后再拷贝回去就是了,不必要卸载整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