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相关问题

楼主(2012-11-21):
1.
2.
3.

如各图红圈处,有几个问题想请问:
(1)零件身体内走线,可允许吗?会产生什么影响?
(2)零件身体内打通过(包含:GND)会产生什么影响?
(3)零件Pad随意出线会产生什么影响?

谢谢~

网友:
    不是很懂,但是说一下我的了解。
    1、不是高频电路或者是射频等高速器件下面应该可以允许!
2、和第一有联系,避免以上的。不过应该还有其他要注意的。
    3、这个要看场合,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我也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A:
    电阻移动到三极管的下面不可以吗?你这样子焊接出来也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移动到三极管的下面不可以吗?你这样子焊接出来也不好看

那是因为故意做图,以方便了解,

主要是针对问题内容,请问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B:
    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像BGA如果零件身体内不能走线,身体内不能打通孔那就没有办法走了。所以如果没有特殊的要求第一第二项应是可以的。但是您觉得这样走不好,可以能避免的地方就避免。
    第三项如果随意出线,如果太密的话不从正中走而偏着走,这个走线在焊盘阻焊区域裸露的部分容易和其相邻的焊盘发生挂锡,引起短路。另外从美观和严谨性方面考虑,尽量不要随意出线。就像菜切的不好也能吃,但我们能切的好些,还是尽量好些,认认真真做事,给他人带来方便和美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像BGA如果零件身体内不能走线,身体内不能打通孔那就没有办法走了。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