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仿真表面粗糙度检验值一般取多少啊/?

楼主(2012-11-21):
如题,比如1.2mil厚或者0.6mil厚的带状线或者微带线在仿真时候表面粗糙度一般经验值为多少啊?

电源平面或者地平面的经验值一般取多少啊?

网友:
    清教下,在那可以设置这个粗糙度呢??

楼主:
    至少SIwave5.0和HFSS14.0都可以设置的

    SIwave在设置层叠哪里都可以设置的

网友A:
    http://home.educities.edu.tw/oldfriend/
这个网址里面我看到过这种研究,不过你要找找我忘了挂在那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home.educities.edu.tw/oldfriend/
    这个网址里面我看到过这种研究,不过你要找找我忘了挂在那个地方 ...

那个网址只是提到SIwave5.0可以设置粗糙度,但没有提到一般设值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网址只是提到SIwave5.0可以设置粗糙度,但没有提到一般设值多少?

    他是一个研究性的文章呀,哦那我记错了

楼主:
    上班上久了记性都会变差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比如1oz,2oz,0.5oz等对应的铜箔的表面粗糙度是多少的呢?不同PCB生产厂家的工艺不同,对应的值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B:
    没有研究过,影响不会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研究过,影响不会很大吧?

如果频率高到10GHz是会有影响的吧

网友:
    粗糙度对Sdd21影响还是很大的,在HFSS里面,选中微带线或者带状线的一个表面设置为layer boundary,就可以设置粗糙度了,粗糙度取多少,就要看具体的材料了。比较低的有HVLP 大约是1.5um,高的也有3um,7um的。在实际的PCB生产过程了,为了使得铜线与介质有较好的粘合力,有的是故意的把铜线的表面弄的粗糙些。要确定粗糙度到底是多少,必须要对样品做下SEM(电子扫描显微镜)才能确定的了。

网友:
    高手终于出现。

网友(2013-01-23):
    普通铜箔,7um    RTF铜箔:3-5um,一般取4um。 VLP2/HVLP就按1.5um左右来,不过铜箔要跟厂家工艺结合到一起的,VLP2/HVLP据说国内没有几家PCB厂能做好的~  所以在哪家做板子一定要问好,毕竟加工完之后跟默认值是会有区别的

网友C(2013-03-27):
    intel网站上用来提取trace的Sistai将它分了10个等级,我们一般不知道板厂那边情况,仿真的时候选择的都是内层第5等级,外层地10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tel网站上用来提取trace的Sistai将它分了10个等级,我们一般不知道板厂那边情况,仿真的时候选择的都是内层 ...

我入门刚做SI时候用过SISTAIL,将传输线的RLGC mode转换为table model,还有就是跑串行信号,那时候都没有研究那么多设置,现在没有机会用SISTAIL,没账号了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