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调试现象仿真

楼主(2012-11-21):
DDR3的时钟信号在上升沿和下降沿都会出现一个台阶。请问这种现象是由什么引起的?

网友A:
    pin脚上容性负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脚上容性负载太大

谢谢解答。第一次遇到实际问题。请问有什么办法仿真验证吗?

楼主:
    仿真发现确实会出现台阶,分析可能是反射信号影响。因为这是一个fly-by拓扑结构,信号出现台阶的是第一片DDR3的地方。受反射影响大。加一个100ohm的终端电阻能改善了上述问题,波形也变好了。

网友(2013-10-23):
    第一个负载会比较容易出现台阶,由反射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