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中设计匹配电路时匹配网络的作用

楼主(2012-11-21):
为什么我看ADS中以设计匹配网络时,如果源和负载阻抗都是复数时,为什么是要通过匹配网络把负载阻抗匹配到源阻抗的共轭??望高手解答,先谢过!

网友:
电工基础中间有RLC串连电路中:XC=XL时,电路为纯电阻,电路处于谐振状态.此时流过电路的电流最大
用相量法作图可以看出结果.
实际上就是感抗和容抗在谐振时相互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