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1层起到KEEP OUT作用

楼主(2012-11-21):
pcb 使用机械1层做板框,请问如何将机械1层的板框线完全复制到KEEP OUT层,位置完全重合,无偏差。
或者有什么方法将机械1层的板框线起到与KEEP OUT层同样的避让效果。

网友A:
可以利用全局操作来将机械层的板框完全复制到keepout层....
首先你先将当前显示层选择到机械1层,然后Shift+S单层显示该层....如图一直接将板框全部框选...以原点为基准点进行复制...注意先别急着粘贴...然后按F11弹出如图二窗口....按照图中进行勾选....点击OK出现图三...在Layer选项的下拉窗口中将Mechanical 1改成keepout然后关闭窗口...在以原点为基准点进行粘贴....然后就大功告成....你的Mechanical 1的板框与keepout的板框是完全重合的....
PS:在复制和粘贴的时候最好将栅格点设置的大一点这样在粘贴的时候就不会有偏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利用全局操作来将机械层的板框完全复制到keepout层....
首先你先将当前显示层选择到机械1层,然后Shift ...

版主好细心,更耐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好细心,更耐心

你是不是连你自己也一起带在里面啊...

网友:
也可以先找一个基点在机械层复制板框,然后切换到keepout层,使用特殊粘贴E+A,勾选放置在当前层即可。E+A是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可以实现保持网络名、保持位号等功能,在多人协作拼板时都要用到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连你自己也一起带在里面啊...

我说的就是我自己啊    你以为呢???

网友:
支持六楼的办法

网友(2013-05-31):
引用 网友B:
版主好细心,更耐心

版主真好人,学童受益不浅。

网友:
只是拷贝非电气性能的线,根本不需要EA,直接找基准点,复制粘贴,F11,换层即可

网友:
复制到外面,换下层 移上去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