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out of。。。。

楼主(2012-11-21):
各位大侠,如下如图,查状态时不理解这句话是指什么???

网友A:
    存在动态铜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在动态铜箔

    已经解决了,存在多余的没有填充的铜箔,删掉就好了

网友:
    打开boundary那一层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有哪些有问题的铜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