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怎么在pads里面合并两个板

楼主(2012-11-21):
有2个板子,原来是分开画的,位号都没有重复的,现在把原理图合并了,把A板复制到B板上以后,A板的位号,网络名称都变了,原理图对比后导入eco,没有能够直接改位号和网络名,而是很多都打散乱掉了。我知道cam里面可以直接拼,但是那样检查和修改都很麻烦,所以我想最好能够直接做在一个板子上面,大家有什么方法吗?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没试过,希望会的大师们解答一下!

网友:
    从来不做违法的事

楼主:
    我试了reuse,但是由于是不同人做的板子,很多设置之类的问题,所以不能add reuse  和made like reuse

网友:
    在原理图中把网络名改了,一个一个改(例如:GND1/GND2...)
同步到PCB中,然后reuse

网友:
    用剪切试试

网友:
    把规则和设置弄成一样。

    make reuse也行,复制也行。

网友:
    在CAM350裡面做才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