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拼板?如何改全屏光标?

楼主(2012-11-21):
正在学习ee
在论坛里看到说使用fablink xe来拼板,哪位高手告诉一下具体操作步骤?
如何改为全屏光标?一起装了几个,有的可以改变,有的不行,不能改变的几台机器,都没有那个选项,有没有固定的设置?

网友:
EE在布局下可以全屏光标,其他的情况要安装有Smart Utilities工具栏,选那个十字图标,但个人感觉使用全屏光标会拖慢速度,楼主是成PADS转过来的吧?这个习惯一下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Smart Utilities工具栏在安装时可以选上,但默认是不勾选的,这里指的是和谐版,正版要掏钱买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