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表导入电路板出错。。求指导

楼主(2012-11-21):
Symbol 'BR1225' for device 'BATTERY_BR1225_3V'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封装的路径是随便设置的吗?和焊盘是要放在一个路径下还是?

网友A:
要指定你的库路径,路径可以依次添加多个,可以把你的焊盘路径和你的库路径都添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指定你的库路径,路径可以依次添加多个,可以把你的焊盘路径和你的库路径都添加进去

请问怎么指定库路径呢?

网友:
在setup最后一个用户配置里面有一个library,点进去以后就能指定库路径了,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