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画线命令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21):
用画线命令画完一根线,现在要右键选“DONE“,再选画线命令接着画线,有没有在画线完毕后直接动动鼠标就可以直接开始画线了。我现在用的是16.3,以前15.5的话可以用那个KEY,直接用右键往上提就开始画线了,但用了16.3后就用不了了。

网友:
右键next~~  可以设置快捷键~~

楼主:
我已经设置了快捷键,但是还是觉得以前的那个右键按住往上提就开始可以画线了合适,就是不知道为什么16.3的用不了,哪天我把SKILL发给大家,大家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设置了快捷键,但是还是觉得以前的那个右键按住往上提就开始可以画线了合适,就是不知道为什么16.3的 ...

你说的应该是鼠标手势,也就是stoke,这个是可以设置的,右键划出不同的图形可以进行不同的操作

楼主:
我有那个文件,就是用不了,大家帮我看看,在allegro用的时候提示“E-can't open STED stroke file '~烈W‘
stroke not recognized

网友:
关于stroke不能识别的问题,论坛里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可以搜一下

楼主:
刚才看到一位仁兄说的,已经解决了,真是太谢谢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