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设计中的电容问题

楼主(2012-11-21):
     我看别人的电路图上的电容不光有阻值,还有电压,电容的电压怎么选定?

网友:
电容的耐压值选择一般可以参照:电路电压约为电容耐压值的60%

楼主:
C211的耐压值为10V,C212的耐压值为16V。  两端电压都接3.3V。 10*0.6=6V,16*0.6=9.6 远远超过了3.3V。为什么还要选这么高的耐压值呢?

网友(点评):
EDA365 这个水印 妨碍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C211的耐压值为10V,C212的耐压值为16V。  两端电压都接3.3V。 10*0.6=6V,16*0.6=9.6 远远超过了3.3V。为什 ...

人家说的是基本的,你要用还要看采购那边买的东西有哪些型号再确定,最终用什么,你算出来是6V,但是库房只有10V的,你不可能让采购专门给你买个6V的回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说的是基本的,你要用还要看采购那边买的东西有哪些型号再确定,最终用什么,你算出来是6V,但是库房 ...

我的意思是只要是耐压值在电压值得60%以上的电容都可以是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只要是耐压值在电压值得60%以上的电容都可以是不?

可以,当然如果电流方面没啥问题,电压可大不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