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RC错误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1-21):
设置 容许布线区域时候 产生了这个错误 如图

具体描述如下

LISTING: 1 element(s)  Class:           DRC ERROR CLASS
  Subclass:        TOP
rigin xy:       (0.0000 27.4955)
onstraint:      Line to Route Keepin Spacing
onstraint Set:  DEFAULT
  Constraint Type: NET SPACING CONSTRAINTS

           < DRC ERROR >

  Constraint value: 0 MM
  Actual value:     1.143 MM

  - - - - - - - - - - - - - - - - - - - -
lement type:    SHAPE
  Class:           ROUTE KEEPIN
ubclass:        ALL

  - - - - - - - - - - - - - - - - - - - -
  Element type:    VERTICAL LINE SEGMENT
  Class:           ETCH
  Subclass:        TOP

art of an etch line

segment:xy (0.0000 0.0000) xy (0.0000 55.0000) width (0.0000) font (Solid)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
你板子中画了一个走线的禁止区域即routekeepin,表示线在这个区域走是合理的,如果出了这个区域线就会暴这个DRC,提醒你这根线走出了这个区域

网友(点评):
可是我没有出现啊,这个也不是第一次画了啊,所以奇怪呢

网友(点评):
哦,我错了,晕死啊,把 OUTLINE 画错了

网友:
没有出现?什么意思,还没有走线?那就做一遍DATABASE CHECK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