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安装孔(通孔固定用)添加网络属性或者删除

楼主(2012-11-21):
如题 具体怎么操作啊??

我看了个板子敷铜的时候 四个安装孔(固定孔)中有2个如图所示 ,我查看了它 的属性  是连接GND的 ,我不想要,如何操作呢??我要的效果是如图2

网友A:
想要不连上,可以加一个ROUTE keepout ALL但是会显示你一个NET还没有连接,会有飞线,貌似不可以在板子中更改PIN的网络,推荐更改原理图,来保证原理图与板子的实时一致性以免隐患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PIN ,就是安置孔,一个VI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要不连上,可以加一个ROUTE keepout ALL但是会显示你一个NET还没有连接,会有飞线,貌似不可以在板子中更 ...

VIA就更简单了就直接加一个ROUTE KEEPOUT ALL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