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5 swap components can't maintain rotation

楼主(2012-11-21):
i m using allegro 16.5 ,while when  I  swap  the  components ,it can't maintain its original rotations even if i have checked the "maintain the rotation" check...which brings me much trouble ....anybody can help to fix it ?

网友A:
器件有没有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有没有锁定?

没锁定 能换位置 但是横竖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锁定 能换位置 但是横竖变了。。。

是这个样子的,原来是横的,换过去的话还是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样子的,原来是横的,换过去的话还是横的

不是。。。是原来两个都是横的 换一下 两个都是竖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是原来两个都是横的 换一下 两个都是竖的了

你勾上下图箭头所指的地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勾上下图箭头所指的地方试试

已经勾过了。。。

网友B:
    两个互换的零件不是同一个封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互换的零件不是同一个封装吧。

这个还要要求同一种封装。。。?

网友B:
    不是要求同一种封装,如果两种不同封装的原始角度和原点一样,那么互换后角度和位置就会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要求同一种封装,如果两种不同封装的原始角度和原点一样,那么互换后角度和位置就会是一致的。

    还没用过,但是觉得你说的比较在理。理解起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