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protel 99软件求教

楼主(2012-11-21):
我做的好PCB元件封装,为什么我在画PCB那里看不到,现在我自个做的封装都用不上去,问下各位怎么传过去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WIN7  如果win7的话  可能不好用了   比较麻烦 还费事
那就建议换ALTIUM

你参照下面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