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ptrace导出的WRL能否转成常用的STEP模式呢

楼主(2012-11-21):
求教,Diptrace导出的WRL能否转成常用的STEP模式呢

网友A:
可从,但只有 SOLDWORK 能生成 AD 用的 STEP 文件,其他的能生成 AD 都用不了, STEP 文件会是 WRL 五到十倍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017-1-1.html

看少了標提, DIPTRACE 生成 WRL 如要轉 STEP 不太現实,如一个一般大少10M,轉 STEP 后最少 2,3 G 载入都有困难,这就是 AD 為什么 AD 出 STEP 沒有 PAD ,沒有 TRACE ,出了 也用不了,我試过用 3M WRL 轉 过 STEP 出來 1.5G ,轉的時問 25 分鈡,用 SOLIDWORK 载入 40 分鈡,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从,但只有 SOLDWORK 能生成 AD 用的 STEP 文件,其他的能生成 AD 都用不了, STEP 文件会是 WRL 五到十倍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你帮了我好多次,呵呵。

照这样看来,Diptrace导出的WRL格式只能看看,很难用于结构试装了,对吧?

最近有没有新研究,哪种软件能导出STP格式模型呢,最好包括丝印和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你帮了我好多次,呵呵。

照这样看来,Diptrace导出的WRL格式只能看看,很难用于结构 ...

不是的,PROE 和 Deep Exploration 6.5载入 WRL 文件一点問题也沒有,还很快呢, 结构试装大部份人都用他,如只用來制作單个模型 我觉得 SOLIDWORK 最好,网上很多很多模型,下載了改改 可輸出 STEP格式 給 AD 用,又可輸出 WRL 格式给 PADS,DIPTRACE 用.

####  哪种软件能导出STP格式模型呢,最好包括丝印和走线。

我試过的軟件能輸出 Pulsonix6.7,和 TARGET 3001 都可輸出 STEP 格式包括丝印和走线,不过 都是STEP AP203 並非 AP214 只有單色,这个可以載入后更改色釆,但最大間题是文件很大,文件大小,輸出輸入時間是 WRL 文件几百倍,下面 PCB 用 DIPTRACE WRL 輸出 6-8 秒,用 Pulsonix6.7,和 TARGET 3001 要半小時,
用 PROE 和 Deep Exploration 6.5载入 WRL 5-10 秒,用 SOLIDWORK, PROE 和 Deep Exploration 6.5 载入 STEP 也要半小時.

这幺小的版都这样,大的版早上,上班载入,下班可能还沒完成, 為什幺 AD 不导出STP格式丝印和走线,原因就是这个,老实説沒用

Diptrace导出的WRL格式用于结构试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