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打印问题求解

楼主(2012-11-22):
在16.3中,通过Plot setup及Plot打印时,发现不镜像的话可以正常按setup中设置的参数来打印;如果要镜像打印(如bottom层丝印)的话则无法通过Plot setup设置来控制,打印出来的PDF图像总是PCB的左半部分;结合FLIP功能、Fit to Page、Screen contents、Sheet contents等选项来进行多种尝试,都不能如愿;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先镜像一下,然后打印预览,看下大致位置,然后再做相应的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镜像一下,然后打印预览,看下大致位置,然后再做相应的移动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始终都是只能显示左半边,有没有什么好办法?16.5中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B:
建义转到16。2打印,问题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义转到16。2打印,问题能解决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16.3中该功能有bug还是高手可以解决呢,不明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16.3中该功能有bug还是高手可以解决呢,不明白啊。。。

目前还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期待高手

楼主:
今天下午打印功能正常了。。。不知道原因。。。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