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走线 所谓的环路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2-11-22):
像我现在手上的板子(双层板) 整块板子就是3.3V供电,导致整个电源线要绕很多地方,很容易形成环路,

我想问下 如何避免环路,走背面线可以避免吗,还有 整个电源布线 有什么要求,

请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
环路嘛顾名思义咯 如图所示
就是在走线的时候注意一下就行
有时候也没办法做到100%的避免
但环路要尽可能地小

网友:
从电流的角度去考虑就很很容易理解了。。。电流总是闭环的。

网友:
宁走梳状线   不要有大环路
还有就是  环路不只是电源线,而是指从电源正极入口流入到你板子上的IC,以及从IC返回到电源负极的全部线路.比如你有一个板子,电源顺时针从12点到6点半圆方向   地从6点顺时针绕会到12点方向,和电源就构成一个很大的环路  板子上的所有器件 如果某一个突变瞬间  电磁场叠加后没有抵消完全 而是向某一个方向,那么你此时的环路就是一个金属线圈,线圈内有磁场突变,就会有电流,那你电源或者信号肯定好不了.
所以,大家都会强调,回路面积最小,如果你电源和地构成面积是0了,那自然不存在问题了就.

网友:
主要是电源同地回路不能成环,到不是电源线成环,bga封装的器件电源分布经常是环装的。

网友:
四楼说得最准确

网友:
4楼说的不错,电源和地的环路面积越小越好!

网友:
5楼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