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GERBER的疑惑

楼主(2012-11-22):
  各位大侠上午好!小弟最近开始学一下出GERBER文件,先说一下我的情况,我们公司设计的板都是有专门的老员工出GERBER,不允许我们出GERBER,我自己按照一个POWER PCB的教程自己一步一步设置,出了一个文件(昨天刚刚设计好的,现在发给客户审核了)。我这个板是8层板,教程上说N+8个文件,我最后出的有16文件,在CAM350显示也是16文件,自己也不知道对不对,大家能帮我用CAM350看一下我自己出的文件能不能直接给板厂生产(见附件)。我们公司也有一个出GERBER模版文件,不过我看里面多了SMT这一项,看他们出好了的文件包括 CAM  GER  SMT三个大的文件夹。现在我想问一下,一个正常的GERBER文件是按照教程里说的N+8个文件就行了,还是像我们公司出的文件包含了CAM  GER  SMT这三大文件。顺便也把这个PCB文件发出来,欢迎大家拍砖指点看看那里设计不足,大家相互学习。注明:(我不是泄密,只是和大家一起探讨技术,共同进步)

楼主:
怎么没有人关注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一般GER按照教程里说的N+6(N代表板层数,6=2个丝印层+2个阻焊层+Drill Drawing+NC drill)个文件就OK了。公司出的文件包含了CAM  GER  SMT这三大文件,是发给客户的交货文件,应该是包含了贴片生产的文件。你可以多请教请教老员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GER按照教程里说的N+6(N代表板层数,6=2个丝印层+2个阻焊层+Drill Drawing+NC drill)个文件就OK了。公 ...

是不是少了走线层,板子上有用的就出,板子没有用的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少了走线层,板子上有用的就出,板子没有用的不出。

没有少的,出光绘时包括“所有走线层包括电源地平面在加上2个丝印层+2个阻焊层+Drill Drawing+NC drill”,如果需要贴片生产的话还要出两个钢网层。再出个贴片坐标文件。

网友:
这是什么板,挂了8片flash和2片ddr2?

网友:
    丝印层,阻焊层,助焊层,顶层底层走线层,内层走线+电源地层,钻孔层,钻孔坐标层

    这是我一般出的文件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说

网友C:
    周末,我拿你的文件出一份gerber大家探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周末,我拿你的文件出一份gerber大家探讨一下!

好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