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lace一个库文件里的某个器件是用那个函数?

楼主(2012-11-22):
            我想通过skill在PCB上放置一个器件,这个器件不是通过原理图导进来的,是库里面的某个器件,目前的做法是通过宏,但屏幕会显示比较多的信息,想做到通过某个函数,输入器件的封装名,然后只需点下屏幕即可完成放置,不知道allegro有没有这样的函数,希望知道的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从db中放置零件参考axlDBCreateSymbol
    放置只需axlEnterPoint取点即可

    如果需要预览放置效果需要悬在鼠标上
    器件悬在鼠标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参考函数:
    axlClearDynamics
    axlEraseObject
    axlDynamicsObject
    axlAddSimpleMoveDynamics
    axlTransformObject

楼主:
    版主好!
    我用这个函数:axlDBCreateSymbol,
    参考帮助文件,代码是这样的:
    axlDBCreateSymbol(list("A4" "package"), 0:0)
    错误提示:
    E-(SPMHA1-161):Cannot open the design database file... run standalone dboctor on the file
    换成:
    axlDBCreateSymbol(list("0402" "package"), 0:0)
    却能place进去。
    这两个唯一的区别是,一个是Mechanical symbol ,一个是package symbol
    其中Mechanical symbol 的库路径排在package symbol后面
    不知道为何?

网友:
    直接axlDBCreateSymbol("A4" 0:0) 就好,如果是零件档案损坏或者找不到路径,那么allegro的Place->Manually也无法place出该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db中放置零件参考axlDBCreateSymbol
    放置只需axlEnterPoint取点即可

    这些axl函数就是派这个用场的!!
    我始终认为思路比下载重要!

网友:
    虽然我没有写过这种类型的skill
    但是本质上可以用script完成的都可以用skill完成
    录下一个scirpt文件
    把其中关键的部分,比如器件名,用变量代替
    用form提取变量,用fprintf写下每一行进一个.scr
    然后replay
    最后删掉
    表面上代码会比较长
    但实际上还好
    不是很复杂
    有几个要注意的
    第一个是scriptmode要用
    直接加在script文件的头部
    可以去掉满屏幕杂七杂八的景象,比如+invisible
    也可以去掉声音,比如+beep
    具体可以查help
    第二是如果代码中需要调用script
    则命令注册函数axlCmdRegister需声明类型参数cmdType为general

网友(2019-06-25):
    我用了axlDBCreateSymbol方法,也是提示E-(SPMHA1-161):Cannot open the design database file... run standalone dboctor on the file,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