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怎么尺寸标注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2-11-22):
要设置哪些才能显示,大虾指教。

网友:
给尺寸标注所在的层分配颜色 Ctrl+Alt+C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否已经尺寸标注过了
其次确定在那个层,打开相对应的层的颜色
最后确定是否勾选2Dline和text两个选项
认真检查

网友A:
    我的習慣是標註尺寸及資料都放置在第24層,
且記得要打開它, 否則看不到(無法顯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習慣是標註尺寸及資料都放置在第24層,
且記得要打開它, 否則看不到(無法顯示).

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还是有点没搞懂。

网友:
    尺寸標註的線及箭頭符號------第24層的2D Lines 要打開並選擇顏色.
    尺寸標註的數字-----------------第24層的TEXT 要打開並選擇顏色.
一般這標註資料有助於PCB板廠,製作PCB時較為精確.
    所以標蛀齒翠資料放置在第24曾與DRILL在一起就對了.

网友(2015-09-22):
    PADS在做Compare/ECO后,在导入.eco格式文件时,提示层设置不对,然后在layer definition-> max layers 点完之后导入.eco格式文件正常,但是标志没显示了;原来的24层变为124层了,颜色都有勾选,但是就是没有显示,请问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