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置元件[已解决]

楼主(2012-11-22):
各位好:
在布局时能不能一口气将所有的元件都放出来,不要一个一个的放,这样放元件多的话鼠标会按坏的

网友:
用命令 pr -dist *
*前可以带各种字符 比如R* C* 这样。

楼主:
与君一席谈,胜读百年书

管用,灰长给力

网友A:
个人感觉一次性把所有器件全部调出来不方便布局,器件太难找。Place模式下用Place Parts and Cells把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器件调出来放一起更好一些。大部分都弄好后,再用那个pr -dist *命令把剩余的小电阻电容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一次性把所有器件全部调出来不方便布局,器件太难找。Place模式下用Place Parts and Cells把一个模 ...

我用惯PADS的布局了 ,一口气将所有元件都放出来了,然后对着原理图来布

或许要个过段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惯PADS的布局了 ,一口气将所有元件都放出来了,然后对着原理图来布

 ...

我习惯原理图是PDF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习惯原理图是PDF的了......

PDF的不能跟PCB同步操作吧

网友:
    不知道LZ和我用的是不是一个版本,我一般在放置元件下面对话框中Action位置选择distrubute,可以一次放置所有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习惯原理图是PDF的了......

    PDF跟PCB你怎么整起来了,赐教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DF跟PCB你怎么整起来了,赐教下!

    用自己的眼睛一个个看整起来。。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自己的眼睛一个个看整起来。。嘿嘿

     这个绝对可以根治近视眼。。。眼神肯定练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