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测试PCB板的S参数是否需要SMA头?

楼主(2012-11-22):
Stupid斑竹,请问下在PCB S参数测试的时候是否需要SMA头,是否可以直接用VNA的探头直接点到过孔上测试?

顺便问下用不用SMA头有什么影响?各有什么优势?

斑竹给我们科普下基础知识

网友:
我是用那种细铜管同轴电缆接到线路板上去测的。

网友:
我们是用SMA接头接同轴电缆测的,SMA接头如果不标准应该会影响S参数的,

网友A:
总的来讲,有SMA头会比较好点。因为SMA头本身的损耗会比较小,测试的时候会比较稳。如果有探测台,也可以不需要SMA头,结果也还不错的!

网友:
恩,我也准备用VNA测目标阻抗

楼主:
你用NVA测试目标阻抗?电源平面的么?
如果这样的,需要使用E5061B......其他高带宽的VNA貌似测试不了
有测试电源平面VNA的童鞋出来交流下经验啊

网友(2013-05-13):
求助:如果用ads对S参数进行解嵌?
举例: 1、单板上通过 4个sma头,分别对应p1~p4,连接电容,电容到sma头有一段布线。 通过矢网测的SMA头端,的S参数,现在要得到电容焊盘处的S参数,请问用ADS如何解嵌? 如果电容用并联测试方法,需要4个sma头:
p1。--------------------------。p2
           =
p3。--------------------------。p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的来讲,有SMA头会比较好点。因为SMA头本身的损耗会比较小,测试的时候会比较稳。如果有探测台,也可以不 ...

有条件用探测台测试的结果是最好的(如果测试校准等准确的话),不需要额外的去嵌等;没有的话就考虑用SMA头,但是要留有SMA头焊接等相应的位置,SMA头可不是直接能随便插在过孔处的,还有就是最后结果是包含了SMA头的参数,要精确的话需要将SMA头的参数去掉;直接在过孔处点的话是不准的,因为你的探头是没法在VNA上校准的,除非是探测台。

网友:
二樓chensi007说:
"我是用那种细铜管同轴电缆接到线路板上去测的"

请問细铜管同轴电缆去嵌的方法為何呢?
用的是Agilent 或是 R&S 或其他的 VNA 呢?

网友(2014-04-25):
首先SMA接头本身对测试结果就有一定的影响,另外SMA接头尺寸比较大,在做差分测试的时候必然会出现阻抗不匹配点,只能用TRA校准去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觉得还是用探测台比较好,但是太难弄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