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Resolve lock file and re-run netrev,如何解决?

楼主(2012-11-22):
详细描述:
ERROR: File "ARM11_Mini_System_Board_V100.brd" is being edited by user "Administrator" on date "Thu Nov 22
13:19:24 2012" on system "YANG-PC". Resolve lock file and re-run netrev.
#1   ERROR(SPMHNI-175): Netrev error detected.

#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按照错误提示信息来看,解决锁定文件并重新导Netlist,为何我把allegro关闭了,再重新导,就没有错误提示了!

还有网友说:是Allegro PCB把文件给锁住了,导入的时候不能够操作.....

哪位高手可以解决下.....

网友:
最近这两天也发现这问题。在同一台机上没有问题。在A 机上修改后,在B 机上就会出这问题,必须先打开保存一下,再做其它操作就没有问题。反过来在B机上修改的,在A机上却没有问题。奇怪。两台机都是16.5.的补丁是S016,B机补丁是S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