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更新reference到PCB中[已解决]

楼主(2012-11-22):
我修改了中心库元件的reference字体的大小怎么更新到PCB中

网友:
导入选择用中心库覆盖PCB库。
不过一般字符大小宽度都可以在pcb里面改的

楼主:
是导入还是同步?
我现在只懂原理图packager→PCB project integration
大师可以来个实操作解说下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导入还是同步?
我现在只懂原理图packager→PCB project integration
大师可以来个实操作解说下不

PCB project integration 里面有个选项

选最下面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 project integration 里面有个选项

选最下面的就好。

这个选项我也试了,还是同步不了,我的版本是7.9.4的

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在完以上几步后,点ECO Replace Cell,将整个板的器件做Reset试试

楼主:
可以了,感谢各位,执行完4楼的再执行6楼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