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动态铜情况下,解决不同封装连接方式不同。

楼主(2012-11-22):
在用动态铜的时候,

Use Edit - Property to apply the third level of shape parameters to objects. Once applied, these values override instance and global parameters. Object-based properties can be added in the allegro PCB Editor session and also at the library level, where it may be best to add certain properties routinely designed into all boards designed in your group. For example, you may want to associate a thermal connect of a particular size with an inductor pin or to limit thermal connects to two on a 0603 package type, but maintain four thermal connects on all 1210 packages. (These package types are used for resistors and capacitors, and the numbers represent the Width x Length of the geometry.)

用如上的查找只能一个个封装pin修改属性,有什么方法能批量的修改0603封装pin 连接动态铜方式的属性,谢谢。

网友:
没明白这一句“有什么方法能批量的修改0603封装pin 连接动态铜方式的属性”啥意思?是把动态铜皮在焊盘的十字骨架改成全连接这意思吗

网友:
如果是这意思的话edit---property----选择pin,右键temp group----选好你要更改全连接方式的pin---complete 如附图所示设置即可

网友:
反之如果你整版都全连接只有个别的pin设置热风焊连接的话你就铜皮设置全连接附图属性选择diagonal花焊盘形式即可

楼主:
谢谢,回答,
如果板子上很多0402元件,一个个的选择组成group太累了。

请教下,0402元件需要15mil线连接sharp吗,不连接是不是就容易产生立碑效果,请问立碑是不是回流工业没有控制好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如果板子上很多0402元件,一个个的选择组成group太累了。

不用一个个选择,find里面选择device type然后看准封装是0402的选即可,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一个个选择,find里面选择device type然后看准封装是0402的选即可,很快的

这样操作,在属性编辑的时候没有dyn属性出现,不是pin。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操作,在属性编辑的时候没有dyn属性出现,不是pin。

是的,有没有除了temp group外更好的办法。

网友: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问题 还没解决, 帮忙顶, 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