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ll文件丢失一种规格的所有via的问题

楼主(2012-11-22):
大家好,又有问题请教

我的一个板图里面有一个比较小的via在出光绘的时候,在legend里都有,但是在drill文件里面就都丢失了,如下图
从bga下面的过孔(图差不多正中的位置)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丢失的那个过孔的参数也如图所示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我在工程文件夹下放了一个"ncroutebits.txt"文件,里面的内容是
0.025                           T01
0.050                           T02

0.075                           T03

谁知道吗,请告诉我.谢谢先

查看drill的log文件看到了一个问题
(------------------------------------------------------------)
(                                                            )
(                    NC DRILL LOG FILE                       )
(                                                            )

(        Drawing    : jnp460-core.brd                        )

(        Date/Time  : Thu Nov 22 15:24:33 2012               )

(                                                            )

(------------------------------------------------------------)

Processing NC Parameters file ...

NC PARAMETERS

-------------

FORMAT                   3.5
MACHINE-OFFSET                x:0.000000        y:0.000000
FEEDRATE                1

COORDINATES                ABSOLUTE
OUTPUT-UNITS                ENGLISH

TOOL-ORDER                DECREASING
REPEAT-CODES                NO
SUPPRESS-LEAD-ZEROES        YES

SUPPRESS-TRAIL-ZEROES        NO

SUPPRESS-EQUAL                YES
TOOL-SELECT                YES

HEADER                        none
LEADER                        12

CODE                        ASCII

SEPARATE                NO

OPTIMIZE_DRILLING        NO
ENHANCED_EXCELLON        YES

SCALE                        1.000000

WARNING: Design precision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drill output file data.

          Data rounding errors may still be possible.
WARNING: This design contains 3 slot holes that can NOT be drilled.
          They can be processed by NC routing instead.

     Processing tool file nc_tools.txt
     ---------------------------------

No errors found.

Drill files being output to directory '' ...

     'jnp460-core-1-6.drl' created for holes connecting TOP and BOTTOM

     -----------------------------------------------------------------

     Tool  Num     Size      +/- Tolerance     Plating   Quantity

      T09   1. 118.1100    0.0000/  0.0000      PLATED          4
      T07   2.  70.8700    0.0000/  0.0000      PLATED          6
      T06   3.  66.9300    0.0000/  0.0000      PLATED          2

            4.  53.1500    0.0000/  0.0000      PLATED          0 ----  Can't find toolcode in nc_tools.txt
      T05   5.  36.2200    0.0000/  0.0000      PLATED          4

      T04   6.  35.4300    0.0000/  0.0000      PLATED         63
      T03   7.  23.6200    0.0000/  0.0000      PLATED         36

      T02   8.  15.7500    0.0000/  0.0000      PLATED        539
            9.   9.8400    0.0000/  0.0000      PLATED          0 ----  Can't find toolcode in nc_tools.txt

      T14  10. 133.8600    0.0000/  0.0000  NON_PLATED          4

           11. 118.1100    0.0000/  0.0000  NON_PLATED          0 ----  Can't find toolcode in nc_tools.txt
      T13  12.  62.9900    0.0000/  0.0000  NON_PLATED          1
      T12  13.  51.1800    0.0000/  0.0000  NON_PLATED          1
      T11  14.  43.3100    0.0000/  0.0000  NON_PLATED          3

      T10  15.  39.3700    0.0000/  0.0000  NON_PLATED          1

     ---- Total holes:                                        664

     ---- Total head travel:              23.77 feet (7.25 meters)

WARNING: Some toolcodes not found in 'nc_tools.txt' file.

我把那个nc_tools.txt文件删除了重新出光绘,问题还是一样的,是不是这个文件在brd文件里面有备份啊???

楼主:
问题解决,把工程文件夹下的所有不需要的文件全部删除后再出钻孔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