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4基板材料的绝缘性能、耐压值

楼主(2012-11-22):
    请问FR-4基板材料的绝缘性能如何,具体耐压值与在其上的印制导线的距离如何对应关系。
谢谢!

网友:
    我也正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A:
    板材数据手册上面有对应的值

    联茂- IT-180A.pdf

网友(2013-05-31):
          首先FR-4的基材内部是由玻璃布与树脂组成的,绝缘性能肯定可以保证,这个是FR-4最起码的作用,现在FR-4的领域已经有很多高TG的板材抗压能力没有问题,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生益科技的板子,是中国最大的覆铜板制造企业,有很多的板材可以供你使用。一般CCL在层压时使用压力25kg-40kg,温度最高在250度左右,至于导线的距离如何控制,要根据你的需求来定,不是很好解释。

网友(2024-04-12):
引用 网友A:
板材数据手册上面有对应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