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编辑一下 PCb Decal

楼主(2012-11-22):
想要编辑一下 PCb  Decal,但是弹出图中的错误,应该是路径没有指对,这个该怎么修改路径呢

网友A:
板子的指定的库的路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的指定的库的路径不对

那该怎么办呢,怎么修改路径呢

网友B:
是库管理中元件库有一个库叫Default的路径,但这个Default库可能被删除了,只要将这个Default库的路径在库管理里移除掉就行了

网友:
点击File-Library 进入库管理 点击Manage Lib List ...点击Add 将你的库加进去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库管理中元件库有一个库叫Default的路径,但这个Default库可能被删除了,只要将这个Default库的路径在库管 ...

谢谢,按你说的方法把问题解决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