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互式布局布线问题

楼主(2012-11-22):
    我的orcad原理图可以交互到allegro的PCB里面,选原理图上的元件,PCB上高亮正常;但为什么从allegro的PCB却不能交互到ORCAD原理图呢?选PCB上的元件,原理图上的元件没有反应。软件是16.5的,补丁打到了33了。换了两台电脑还是一样的情形。难道是PCB里还有一处地方我没设置?

网友:
    一直是通过 原理图来选择PCB上元器件的,反之 还真没考虑过,等回复

楼主:
    难道就没人知道吗?问了N多用这个软件的同行,都说不用设的,装好就可以双向交互选择。

网友:
    我一直是从pcb里面去找原理图中的器件。创建工程的时候,PCB放在physical目录下。打开PCB和原理图的时候,都从工程里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A:
    在PCB那边要选中高亮命令, 不是没人知道,可能是太基本的东西了, 人家都不想说了。

网友:
    看看,分离一下

网友:
    以前都是用工具双向同步确实挺方便的

网友B:
    要设置的呀!在Orcad的Option\Preferences\Miscellaneous里的,可以交互布局布线的,不管pcb到原理图还是原理图到pcb都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设置的呀!在Orcad的Option\Preferences\Miscellaneous里的,可以交互布局布线的,不管pcb到原理图还是原 ...

我在这里设了的,只能从ORCAD同步到PCB,不能从PCB同步到原理图。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CB那边要选中高亮命令, 不是没人知道,可能是太基本的东西了, 人家都不想说了。

    原来如此!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