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 Layout布局 mcu fpga

楼主(2012-11-22):
 我有个板子上面有mcu FPGA  很多 sense 接口 sma smb 接口 请教论坛的大师给点布局的意见,非常谢谢!
我自己是这样想的,能不能先按Room  在整合在一起,但这个布完,但板子有一定的规则形状,
最后调很辛苦,可不可直接在给好的机械框里摆放,怎么摆求解.

网友:
PCB布局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哦,要一两句话讲出来也就是个思路而已。具体操作可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一个项目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布局了,这里面牵涉到的知识面挺广的,我只能说爱莫能助。

网友A:
经验很重要  开始会慢一点  LZ慢慢来  不急

网友:
给LZ一点建议,刚开始布局的时候按照:先难后易,先大后小放器件

网友:
嘿嘿,是啊,慢慢积累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很重要  开始会慢一点  LZ慢慢来  不急

     有的时候我按模块摆放好,然后在整合在一起。结果就出现很多问题,板子大小是固定的,输入输出接口不在板子边缘,放不了。跟开始想的样子又不一样,很苦恼!能又什么好的建议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时候我按模块摆放好,然后在整合在一起。结果就出现很多问题,板子大小是固定的,输入输出接口不 ...

只能说慢慢来吧...这些都是必须经历的事...整体来说布局就是考验你的大局观与在宏观上对PCB的调控...你要考虑到结构的问题外接接插件的摆放...各个功能模块的摆放...如何能做到在将所有器件塞下去的前提下保证PCB的性能与PCB的安装不会干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前期将每个功能模块摆放好了以后进行整合的时候IC附近的一些容阻或者其他器件是肯定需要进行调整的...慢慢来吧...等你做的多了...很多东西你在未布局之前你心里就大致有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慢慢来吧...这些都是必须经历的事...整体来说布局就是考验你的大局观与在宏观上对PCB的调控...你要 ...

谢谢!

网友:
先放固定要求的端子,就近就它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