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里面如何将板框镜像,为何我全选后右键点mirror后,板框就乱套了?

楼主(2012-11-22):
请教pads里面如何将板框镜像,为何我全选后右键点mirror后,板框就乱套了?

楼主:
另外还要请教怎么让这个板框的2D线变成BOARD OUTLINE

网友:
先合并到一起再镜像. T7 Z# S0 |3 b  |* w
至于转成板框,这里不行了,只有直接描,或者在CAD里面把板框2D线合并成闭合线,再导进来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