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设计与弱信号处理的疑问

楼主(2012-11-22):
项目:红外测温仪
目标布线区域:红外测温传感探头
信号最大频率 :低频,最大1MHZ,模拟传感器探头

我们参考美国的产品设计发现

1.        在覆铜面上针对某个元件出现明显的闭合裸铜线圈,请网友帮忙解答为何有这种设计?
2.        为何在线路板上出现局部被掏空的缺口走线,是进行电气隔离?
3.  其中一个元件的两个引脚用奇怪的方式(疑问4)处理,这是做是为了耦合电容吗?
请参考下图所示:
请网友帮忙解答!

网友:
传感器型号资料?它用到较高电压吗?

网友:
闭合区域是用来焊接屏蔽罩的吧,挖空区域是因为电压压差比较大,用来爬电间距处理。

网友:
1.闭合裸铜线圈,如果是焊接屏蔽罩的,宽度又不够。个人比较倾向是设计上的错误,会不会是丝印之类的放到阻焊层去了
 2. 一般局部挖空,是在高低电压之间,增加爬电距离用的
 3.  电容的两脚不会接在一起。有没把传感器拆下来看过,感觉像是固定用的

网友:
比较诡异。

网友:
1、背面的闭环裸铜应该是防止ESD,正面的裸铜是考虑屏蔽罩用的;
2、用裸铜环圈起来的多为敏感脆弱器件及敏感信号;
3、 奇怪的焊盘,就是传感器后面那个,像锯齿一样的,也是出于防止ESD。
4、PCB掏空区域,有可能是隔开热源。传感器电路要求很高,需要各方面的保护。

网友(点评):
你的回答很专业!请问您对低频弱信号的硬件处理有经验吗?例如各类数字传感器集成模块之类的?我邮件:uso103@163.com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