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这样的焊盘?Altium designer(异型焊盘)

楼主(2012-11-22):
请问这个东西在AD软件中如何画出?这是类似于覆铜区域的东西,如何画?

这个是在一个传感器的两个引脚上做个类似焊盘的一样的区域,然后中间做一个掏空走线!我不知道 该如何制作这个东西!?
请网友帮忙解答!

网友:
 AD不好做异形焊盘   我的做法是   可以先画个编号1和2的焊盘  然后再用非常小的焊盘比如0.5x0.5的来大体拼凑出这么个形状

网友:
高级AD10里面有专门做异行焊盘

网友:
    焊盘加铜皮或才是加线段来做,AD12才有,不过还没看到试用的软件

网友:
    用多个焊盘拼起来。

网友A:
    做个shape!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说做个特殊形状的覆铜区域码?中间的隔空线能否用'多层焊盘+覆铜,同时放一大片SolderMask,使该区域不上绿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shape!

    这个shape是可以调用的,做封装的时候调用就可以当做引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