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布线时大家是怎么找出基准线在的呢???

楼主(2012-11-22):
我的方法是先把全部线走通,完了找出最长的,原后以最长的为基准,设置规则,最后改线或重新走线。请问大家又是怎么做的呢?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拿出来晒晒吧!!!谢谢!!

网友A:
把最长的减去你设置的容差,然后找一个和这个差值比较接近的线,把这根线调到这个差值大小左右,然后以这根线作为基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最长的减去你设置的容差,然后找一个和这个差值比较接近的线,把这根线调到这个差值大小左右,然后以这根 ...

那也只有走了线才知道那条线最长吧。那和我的方法差不多。

楼主:
是不是大家和我一样呀,所以没几个人上来说说。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没有做过

网友:
举个例子,比如,线全部走完后最长的线是20mm,一组线之间误差是1mm,那么这组线的长度范围就得在19mm~20mm之间。allegro中在设置等长的时候需要输入最小和最大参考值,那么就输入这俩值。

网友:
楼上的高手正解

网友:
    未必吧! 坛子里面有很多资料,找找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