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背光点不亮,是屏坏了么?

楼主(2012-11-22):
买了两个奇美G121-L04的12.1寸LED背光LCD,今天入手,但是接到电路上背光不亮,单点背光也不亮;
  然后把背光上的+12V、ON/OFF/、ADJ、GND,直接接到电源上(ON/OFF直接接5V拉高,ADJ空置),还是不亮;
  这样是不是就能判断屏坏了?小弟新手,本来到了两个屏,怕把另一个也搞坏了,所以来问一下。
        (在直接接到电路上的时候闪过一次(不是刚上电的时候),后来怎么弄都不亮了,是不是这样就坏了?LED背光什么条件下会这样?)
   望各位懂行的大大解答~~~~~~

网友:
ON/OFF是背光开关信号,拉高是对的,但是ADJ信号是用来调节背光亮度的,也是需要拉高的,如果悬空背光也是不会亮的

网友:
灯管很少烧的,背光不亮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看看电源板上保险丝烧了没有。如果有多余电源板,细查接线是否正确,再可以试试。之前经常接错线烧板子的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