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 7.9.2如何敷铜,如何删除Positive planes?

楼主(2012-11-22):
mentor ee 7.9.2如何敷铜,如何删除Positive planes?

网友:
使用Place Plane Shape,在你需要的层画好图形,在Display Control\Layer下的Planes下,打开的所有选项,即可看到你铺的铜,删除在绘图模式,选择需要删除Plane Shape,按Delete

楼主:
好的,多谢了。

楼主:
如何对敷铜层进行更新操作?我放了个阻止敷铜的框,那个框去掉后,敷铜层没有变化,还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