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丝印问题

楼主(2012-11-23):
请问,印在板子上的位号丝印是做在哪一层,是board—silk层么?是自动生成的还是手动添加的???在线等,急!!!

网友A:
refdes 的silkscreen—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fdes 的silkscreen—top

是啊  我想知道这个位号的丝印能不能在板子上自动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I

嗯 但是在pcb板做好之后,它上面会印上R1,R2等丝印,这个丝印是自动生成的么,为什么我做封装是在ref-silk做的丝印导入板子后,没有办法移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我想知道这个位号的丝印能不能在板子上自动生成???

 可以,和其他的位号重叠的,具体不知道哪个层。不过最后出gerber的时候你会发现丝印层的文字是refdes那个位号。
我不是很精啊,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和其他的位号重叠的,具体不知道哪个层。不过最后出gerber的时候你会发现丝印层的文字是refdes那 ...

就是这种丝印。我不知道是怎么生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丝印。我不知道是怎么生成的

那就先看看是哪个层的tex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丝印。我不知道是怎么生成的

先看一下那个text在哪个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那个text在哪个层吧

在ref—silk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ref—silk层,

那应该可以移动到相应的元件附近吧,这个建封装时会添加的,导入网表后就会生成了相应的位号。可以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可以移动到相应的元件附近吧,这个建封装时会添加的,导入网表后就会生成了相应的位号。可以移动

我试了,移动那个丝印封装也会随着移动,他们是在一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移动那个丝印封装也会随着移动,他们是在一起的

edit-move,在find中只选择t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move,在find中只选择text

解决了,位置还得自己手动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位置还得自己手动调

是的啊,要自己手动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