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预拉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楼主(2012-11-23):
不知道怎么设置的,AD9的预拉线变成这个样子。网络连接起来后这根线竟然还在。有人也遇到过吗?

然后脸上线之后这根线还在,我确定是用的wire不是line。。。

求答案

网友A:
选择“工具”菜单,点击“复位错误标志”,如附件

网友B:
亲...你看到的那个并不是飞线....而是DRC的报错信息....如楼上所说T+M快捷键能快速取消所有DRC报错信息的显示...而你的飞线(也就是说你的预拉线)貌似被你隐藏掉了...N+S+A即可显示所有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工具”菜单,点击“复位错误标志”,如附件

搞定了,多谢了!是因为线没连所以所以都是错误,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你看到的那个并不是飞线....而是DRC的报错信息....如楼上所说T+M快捷键能快速取消所有DRC报错信息的显 ...

搞定了,多谢了!是因为线没连所以所以都是错误,太感谢了!

网友:
那是开路的DRC错误,连线的时候要连到焊盘中心,养成良好的习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