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过孔和铺铜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2-11-23):
如上图所示,图中标示5、6的是连接地的过孔,左边4个没有标示的也是连接地的过孔。如何设置,使得左边四个连地的过孔和5.6一样通过辐条和铺地相连?

网友:
via不需要你焊接什么的,所以其实via这样不是更好吗?一般情况下,pad和hole做花焊盘比较合理,但也不是绝对的,看到过一些大厂的板子,大块铜皮连pad也都是实心的。

网友A:
这样处理很OK的,为什么要变成花焊盘啊
先PO一下,然后选中你铜皮,右键属性,单击右上角的options,把flood over vias这个选项勾选掉,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处理很OK的,为什么要变成花焊盘啊
    先PO一下,然后选中你铜皮,右键属性,单击右上角的options,把flo ...

    学习了,那个是VIA,没有必要想5.6引脚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处理很OK的,为什么要变成花焊盘啊
    先PO一下,然后选中你铜皮,右键属性,单击右上角的options,把flo ...

    谢谢指教,明白了,同时感谢各位的回答,谢谢。

网友:
    焊盘最好不要floo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