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只针对板框上一个直角做倒角

楼主(2012-11-23):
现在只能做出整体做倒角的效果.不知道单独某一直角如何操作

网友A:
如果板框比较规则,最快的方法就是选中整个板框,右键 ADD MITERS,在弹出来的对话框中输入要倒角的数值,然后把不要的角删掉delete miters
如果不规则,需要将板框转换成2D line,选中需要倒角的两个线,右键 select  shape,然后再右键,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ADD MITERS,在弹出来的对话框中输入要倒角的数值,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板框比较规则,最快的方法就是选中整个板框,右键 ADD MITERS,在弹出来的对话框中输入要倒角的数值,然 ...

    我也看不太懂,能图形并茂就太好了,谢谢!

网友B:
    选中某一直角的交点,右键,add miter

网友C:
    CAD改了导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板框比较规则,最快的方法就是选中整个板框,右键 ADD MITERS,在弹出来的对话框中输入要倒角的数值,然 ...

ok很详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某一直角的交点,右键,add miter

这样操作是整个outline都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D改了导进去。。。

    虽说是个方法,但是个人感觉比较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操作是整个outline都倒角

    选择边框直角交点时,用鼠标点击交点即可,不要框选板框,框选直角交点的话会选择整个边框的。然后右键 Add M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边框直角交点时,用鼠标点击交点即可,不要框选板框,框选直角交点的话会选择整个边框的。然后右键 A ...

原来是这样操作,多谢!